[求助] modulesim仿真

楼主(2017-06-19):
quartus导入.qxp文件后编译没有问题,但是调用modulesim仿真老是有错误:
# Loading work.detect
# ** Error: (vsim-3033) E:/tdc/tdc_lin/delay.v(18): Instantiation of 'add'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而这个“add”文件,正是导入的.qxp文件。
我觉得导致这个错误是因为modulesim不能识别quartus的.qxp网表文件,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
你可以试试quartus与modulesim联合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altera有没有一个库可以调用,就像IP核的仿真一样,加入某个特定的库到modulesim,然后就可以完成仿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的,你可以搜索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