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面向对象编程的问题,求解惑

楼主(2017-06-19):
子类继承父类中的属性和方法,也可以重写属性和方法,调用的时候如果要重写的属性和方法直接用子类对象不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子类向父类拷贝,再用父类对象来引用虚方法实现对重写方法的调用,实在搞不懂为何要这么大费周章地,还得声明虚拟方法。。

网友:
多态,继续往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态只是个概念,如果不用父类对象引用过载方法,而直接用相应的子类对象引用难道不能实现多态吗?

网友:
多态可不仅仅是概念,任何概念都是和应用相联系的。某些应用直接引用子类当然可以,但如果复杂场景,比如100个不同子类,或者引用很多种不同类型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是没用体会到这个的好处。。不理解

网友:
个人觉得是复杂度和重用性的考虑,重新定义肯定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入门很多东西体会不到,理解不深,  语法看两遍都没多大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