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 ADC中比较器offse和比较器速度是如何影响Pipeline ADC的线性度的呢???

楼主(2017-06-19):
Pipeline ADC中比较器offse和比较器速度是如何影响Pipeline ADC的线性度的呢???

网友:
您这一看就是没有实战过的,并且书也没好好看。。。1. 比较的offset只要控制在correction range范围内,的确不会引起后级发生missing decision level,但是会大大增加输出摆幅,给运放的设计带来极大困难,在SHA-LESS结构中还会影响输入信号频率上限,所以比较器offset的校准通常都是必须的,并且如何稳定、可靠、低功耗、小面积,这是门学问。在pipeline的采样率上升到GS/s甚至10GS/s,工艺必然将scaling down到诸如65nm/28nm,并且低电压使得ADC满幅范围大大缩小,所以比较器offset更是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此外深亚微米工艺中的NBTI和PBTI等效应使得前台的校准不再奏效,所以calibration难度更大。
2. 比较器的速度对pipeline至关重要,在SHA-LESS结构的STG1中更甚,因为采样结束后sub-adc开始工作并且regeneration,sub-adc的decision time将会吃掉OTA的gain time margin。举个简单例子,比如用0.18um SiGe做一个16b 400MS/s ADC,gain time共1.25ns,而该工艺节点中比较器decision time 最快也得250ps,再加上比较器到DAC的时间,OTA的settling time必须小于800ps,很难设计。此外,比较器的速度过慢还会引起亚稳态,从而影响ADC的BER,这在通信应用中无所谓,在仪器测量应用就挂球了。
3. 在pipeline的速度继续发展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interleave,这可以大大降低对比价器速度的要求,当然,这更是一门大学问。。

网友:
由于pipeline具有冗余,所以,除了最后一级的比较器的offset,都可以被后一级补偿回来,但是offset不能过大,设计的时候,每级的运放都有输出范围,如果offset过大,会使得本级的输出超出范围,所以,平常设计的时候,基本不会校准比较器失调,但是会将它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最后一级的比较器要好好设计,因为补不回来,可能会带来SFDR 4-10dB的下降。
至于速度,因为比较器的结果是要在放大相之前就给出的,所以速度当然要控制在放大相之前就给出结果,否则,整个ADC工作就会出错,线性度就没什么好谈的,太快也没用,唯一的好处就是,采样或者放大的建立时间可以长一点,硬说这样提高线性度,也行,不过有点牵强。

网友:
3楼说的比较全面,还有就是,如果阶次比较高,最后一级一般用flash去克服累加的gain error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你说的这些,确实你说的这些在28nm/65nm下要考虑,但是,在130nm和180nm下这些都并不是考虑的重点啊,至少我在做12bit200M左右的pipeline ADC比较器还是要求不高的,还有,闻道有先后,我确实做得不久,才半年,你这一上来说什么没实践过书没看好,你以为你是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他是大牛

网友A:
回复  lonerinuestc

   我知道你说的这些,确实你说的这些在28nm/65nm下要考虑,但是,在130nm和180n ...
引用 网友B:

   惹您不高兴了,我觉得我应该道歉!
   但是看了您的这两条回复,我不觉得我的判断有问题:您确实没有实战过,其次您确实没有好好看东西,所以很多基本问题没搞透彻。如果您有兴趣可以过两年再回过头来理解这东西,估计会感谢我的,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帖子说的有些狭隘了吧,流水线典型的工作区域,比较器的失调只要在范围内并没有神马影响,当然SHA-LESS结构是路径限制了比较器的速度和失调,这个另说;普通结构的ADC_STAGE没
你说的那么敏感,至少还没到必须要校失调的地步~~只要前级有个预放大,一般失调电压都不会太凶~

网友:
回复  lonerinuestc

   这帖子说的有些狭隘了吧,流水线典型的工作区域,比较器的失调只要在范围内 ...
引用 网友C:

opamp摆幅不够,sha-less结构里比较器失调大了,opamp的线性度、建立速度影响都很大。以带pre-amp为例,3sigma=5mV,stage1是8倍增益,就是40mV的误差。如果再算上路径不匹配带来的其他因素,所有这些因素累加下来,会一点点蚕食掉性能,SFDR起不来。

网友(2021-03-08):
引用 网友A:
惹您不高兴了,我觉得我应该道歉!
   但是看了您的这两条回复,我不觉得我的判断有问题:您确实没有 ...

大佬能不能解释一下 亚稳态 噪声 和失调电压。三者的区别与联系啊。求求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