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PDDR4和LPDDR4X的输出端配置

楼主(2017-06-19):
各位高手,请教几个关于LPDDR4和LPDDR4X的输出电阻的问题,欢迎有这两方面的设计或应用经验的高手发表看法。1. 关于LPDDR4,在JEDEC中有明确写到pull down的RON和ODT,需要实现40/48/60/80/120/240ohm, 请问一下,这个是在voh=VDDQ/2.5的设置时也要满足吗?JEDEC中也明确写到SOC 的ODT在voh=VDDQ/2.5时是不支持40/48/60ohm的配置的。不知在实际应用的时候,用户是否在voh=VDDQ/2.5时要求LPDDR4支持40/48/60的pull down和ODT?在设计上,在voh=VDDQ/2.5时实现40/48/60ohm的pull down和ODT是很困难的。
2. 关于LPDDR4,在定义SOC ODT的MRS中有ODT disable的选项,请问在什么情况下,LPDDR4的用户会用到SOC ODT disable?
3.关于LPDDR4X, JEDEC同样写到pull down的RON和ODT,需要实现40/48/60/80/120/240ohm,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这个是在voh=0.6*VDDQ的设置时也要满足吗?JEDEC中也明确写到SOC 的ODT在voh=0.6*VDDQ时是不支持40/48/80/240ohm的配置的。不知在实际应用的时候,用户是否在voh=0.6*VDDQ时要求LPDDR4x支持40/48/80/240ohm的pull down和ODT?在设计上,在voh=0.6*VDDQ时实现40/48/80/240ohm的pull down和ODT是很困难的。
请各位有经验的帮忙看看。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7-07-31):
这种配置是1/2.5还是1/3是由上拉电阻与ODT共同决定的。PD电阻只是配置驱动能力的。

楼主(2017-09-24):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是的,输出电平是由上拉电阻和ODT决定的,但我想知道,在高速,比如说在频率为1.6G的应用时,终端的ODT一般会设置成多少?谢谢!

网友(2019-07-22):
it depends your stackup and routing tr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