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当需要看.v代码时候,代码又特别长,该怎么消化呢?和设计交流吗?

楼主(2017-06-19):
如题如题如题

网友:
一定要看代码的话,对照着设计方案结合看。
首先弄明白设计原理,即要实现什么功能。
其次从外到内逐步细化,搞清接口信号及时序,有波形最好。
最后逐行走读代码,适当加自己的注释。不懂的地方找设计人员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