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_clock_latency的疑问

楼主(2017-06-19):
place opt后,CTS之前,design database,关于pin的clock_latency, 在SDC中定义中有如下定义:
   set_clock_latency  7  [get_pins {xxx/A/CK}]
   set_clock_latency  -1  [get_pins {xxx/B/CK}]
两个CK pin均为launch path!

   CTS时,tool自动产生的spec文件针对上述latency转变为了以下语句:
   set_ccopt_property insertion_delay -pin xxx/A/CK  -1
   set_ccopt_property insertion_delay -pin xxx/B/CK   1

(1)非常不理解tool为何会将7,变insertion_delay为-1,以及将-1,变为了1?
(2)在preCTS阶段为何将set_clock_latency 设为-1?设为-1意为placement阶段此CK pin latency比其他path latency少-1,这样设定对tool优化setup time是不利的啊,为何要这样设定?

求高人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edi没用过,icc做cts默认是不honor sdc里的set_clock_latency的
其实看了你的问题我也有疑问,cts之前clock不应该都是ideal的吗,sdc的问题还是问前端designer确认下吧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应用了prects usefulskew,所以在place database会保存相应的latency信息。
set_clock_latency  7  [get_pins {xxx/A/CK}]  是想向后面借7ns的slack
set_clock_latency  -1  [get_pins {xxx/B/CK}]  是想向前面借1ns的slack
cts时,相应的latency会在ccopt spec中变为insertion delay,即macro model
而xxx/A/CK的insertion delay变为-1,应该是因为useful skew最大只能借1ns,不允许借7ns那么多。相应参数 setUsefulskewMode -maxAllowedDelay.

网友:
确实最大只能借1ns

网友:
默认是1ns,可以人为的修改到任意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CTS之前是ideal的状态,designer这样设定是为了在preCTS阶段先去给定一个模拟的tree上latency去优化相应的data pa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spec中还有一句将insertion delay变为-3的,在帖子中我没有写,这个也是tool自动带出的。很不理解tool是怎么根据sdc中set_clock_latency的值,得到spec中insertion delay值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C:
ccopt还有选项叫ccopt_auto_limit_insertion_delay和几个类似的选项,同时对做tree时insertion delay有限制,只是猜测可能会有影响。最好看看你们的flow 脚本,应该是哪个选项设置导致。还有prects useful skew应该就受到maxAllowedDelay的限制,你确定place阶段能够借7ns这么多,一条clock tree怎么会这么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tree长,是因为这是whole chip的clock tree,clock从PLL出来分频之后要从chip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所以tree会很长。您说的setUsefulskewMode -maxAllowedDelay 我get了一下,tool的默认值是1,并没有进行过人为的修改,但tool还是会将想关的clock_latency 转变为-3 的insertion delay。UG上面也有相关的转变指令介绍,但只是局限于set_clock_latency转变为insertion delay这句简短的粗略介绍....很无奈,毕竟带出的spec也只是一个参考,再次感谢!

网友(2021-02-28):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ccopt还有选项叫ccopt_auto_limit_insertion_delay和几个类似的选项,同时对做tree时insert ...

受教

网友(2021-08-27):
受教受教~~~

网友(2022-08-11):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应用了prects usefulskew,所以在place database会保存相应的latency信息。
set_clock_latenc ...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