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管脚悬空保护

楼主(2017-06-20):
经常有IC称具有管脚悬空保护,这个管脚悬空保护到底是个什么保护,是ESD吗???

网友:
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芯片内部管脚处有到地或到电源的电阻吗?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防止Vgs, Vgd 电压过压后损坏MOS管。

网友:
可能你说的意思,最简单的就是内部直接上拉或者下拉,防止cmos 输入端悬空,也可以在芯片上电后,如果引脚悬空,则处于上拉或者下拉状态,当引脚上有电压后,上拉或者下拉功能释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端口这个结构是为了实现这样的保护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端口这个结构是为了实现这样的保护吗?

网友:
ESD,gate上需加2k左右的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GGNMOS构成的二级ESD保护。NM5是第一级,NM4是第二级。

网友:
模拟电路设计里面的东西看的不多,是否有推荐的环境和教程来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推荐几本模电基本教材:(或许你应该知道^_^)《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拉扎维
《模拟集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Gray
《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Allen 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