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un 和 run_phase 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7-06-20):
在 a practical guide to adopt UVM中,看到举的例子用"run",但网上很多例子中用"run_phase",两个有什么差别?

网友:
我也想知道,求

网友:
uvm版本的差别?

网友:
ovm里面用的是run,uvm全面兼容ovm,run_phase可以理解为与run完全一样

网友:
尽量使用最新的版本run_phase,里面分为更细的阶段。

网友:
这个说的不太准确,从uvm1.1后,uvm的run_phase会与12个task phase并行执行,12个task phase包括pre_reset_phase, reset_phase,...main_phase等等,一般的大部分人并不太用除了main_phase之外的别的task phase,因此一般使用可以认为main_phase跟run_phase几乎相同的作用,但是run_phase跟12个task phase所属的domain并不一样,run_phase属于common_domain, 其余的12个task phase属于uvm_domain,如果你更深入的了解uvm_domain以及uvm_phase的工作机制和用法,可以衍生出很多相对不常用的用法

楼主:
是不是uvm1.1d后就开始用run_phase?因为这本书的第二版的例子中用的是run_phase.可惜一直没找到第二版的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