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RBOR

楼主(2017-06-20):
最近在做PORBOR电路,请教大家,其中BOR是掉电reset,对于低于设定的参考电压多长时间需要产生reset信号这个指标没什么把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关的经验

网友:
只要低了就产生reset, 让数字域滤波。

网友(2022-11-04):
设计一个POR就好了, 其中比如利用hysteresis来控制POR和BOR, 比如0.7V por, 0.5V bor,利用迟滞可以实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