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设置balance group

楼主(2017-06-20):
后端新手请教一个问题,我在做CTS的时候因为主时钟有一些pin不想与分频时钟balance,所以设置了这些pin为exclude pin ,但是我想让这些exclude pin 之间balance,所以我想把这些pin设置成一个balance group ,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呢? 希望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没通过这个词,但是你可以把这些pin单独做一个时钟域啊

网友:
可以试试这个
dynamic marco model ..... ref ....
找一个pin作为参考点,让其他的pin都长的和它一样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