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alibre后仿问题

楼主(2017-06-20):
提取pex时出现warning :Layer 38 unmapped object in the source of LAYER MAP这是什么缘故呢

网友:
解决了可以分享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暂时还没解决

网友:
你看看你的项目里面的LAYER 38层是什么,你再看看的source的layer map文件中的layer 38层有没有定义,如果定义了是什么,这报的错是说你提取pex时,你的项目里的layer 38 和layer map文件里的38未映射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感谢,我先去看看

网友(2023-06-21):
请问如何解决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