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PDDR4输出阻抗的设计

楼主(2017-06-20):
各位高手,请教几个关于LPDDR4的输出电阻的问题,欢迎有这两方面的设计或应用经验的高手发表看法。

1. 关于LPDDR4,在JEDEC中有明确写到pulldownRONODT,需要实现40/48/60/80/120/240ohm,请问一下,这个是在voh=VDDQ/2.5的设置时也要满足吗?JEDEC中也明确写到SOCODTvoh=VDDQ/2.5时是不支持40/48/60ohm的配置的。不知在实际应用的时候,用户是否在voh=VDDQ/2.5时要求LPDDR4支持40/48/60pulldownODT?在设计上,在voh=VDDQ/2.5时实现40/48/60ohmpulldownODT是很困难的。
2. 关于LPDDR4,在定义SOCODTMRS中有ODTdisable的选项,请问在什么情况下,LPDDR4的用户会用到SOCODT disable

网友:
2. 在SIP时,可以不用ODT,这样可以少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如果不用SOC ODT, LPDDR4 这边的输出电阻怎么设置?上拉电阻设置为多少?没有SOC ODT, LPDDR4的输出voh是多少?

网友(2018-12-07):
很专业啊

网友(2023-12-04):
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吗?有没有谁能总结一下?

网友(2024-01-12):
我也有同样的疑惑

网友(2024-11-29):
通常这种不都是通过si仿真来确定相关值么? 板级设计和挂接颗粒数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