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利用Cshell 进行./simv 仿真

楼主(2017-06-21):
我需要用vcs进行多次的./simv 操作, 老大让我用Cshell  这个我还没学,有没有哪位大神给提供个模板。

主要就是 ./ simv  后面再加几条其他命令。

网友:
#!/bin/csh
    set i = 0
    while ($i < 200)
        simv ...
        $i = $i + 1
    end

不同参数自己根据不同的I值加吧,语法自己调试一下。csh网上应该有很多例子

网友:
#! /bin/csh -f
./simv 参数

其他具体看下csh语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要这么写我用mankefile也可以啊。  我的意思是想重复执行怎么写呢。比如想重复200次。每次的加的参数不一样。

网友:
命令后面加个& 转后台  。
./simv1 &
./simv2 &
./simv3 &
这三个就是同时运行的,当然也可以把后面的2,3 换成别的命令

正经一点,你应该  bsub ./simv,提交工作申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實 C-shell 不是好的腳本語言. 尤其 c-shell 沒有 sub-routine.
你應該好好考慮 PERL or Make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