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光口的问题?

楼主(2017-06-21):
光口的速度6.25Gbps,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光口(一个光口)传输的方式是并行的还是串行的?里头的线是单根还是多根?还是都有可能?
假如是并行的,那么6.25Gbps应该是5根线吧(一根线1.25Gbps),常见的就这么几个值。当然是我的猜测。
假如是串行的,就一路,这速度也太快了。FPGA可怎么接,接不住吧。
有懂光口的给讲一讲吧。光口连接着FPGA,用到rocketio。

网友:
光口通常是 LVPECL电平或CML电平,就一差分对; 需要用到FPGA的高速serdes接口,也就是您所说的RocketIO.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如您所说的话,光口数据是串行数据。
serdes我知道,仿真过它的并转串,电平确实是lvds.
rocketio,按我今天所查,它又叫GTX(kintex7),它的电平是CML,因此不同于serdes,它的传输速率更大.
我现在正在看这个GTX,遇到一个问题,您方便的话,给我看一下吧。
http://bbs.eetop.cn/thread-630841-1-1.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FPGA现在轻轻松松就能接100G的,而且还是稳稳的,你信不?总会有办法的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绝对不是忽悠你,而是真真实实在在的跟你这么说,没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