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cadence大神帮忙看一下TF文件的VIA的定义问题

楼主(2017-06-21):
IC616上安装了smic的PDK,TF文件由工艺厂商提供,文件中定义了M1_AA,M1_SN,M1_NW等contact。但是我在layout XL下create Via时其中却没有M1_AA,M1_SN,M1_NW这些contact。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TF文件中Via def应该就是对应了layout下面的via种类,但是这里为什么没有对应,或者TF文件中是否还有其他一下机关,请大神帮忙!!!!

create via中可用的via

create via中可用的via

TF中 Via def

TF中 Via def

网友:
我的习惯使用XL一般会将自己的library attached到PDK library上面,不用tf,只要PDK里边有定义就不会有问题。楼主可能需要确认两个问题:1.PDK里边是否有定义你需要的东西 2.tf虽然定义了,你的library是否能吃到tf定义的东西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就是按照您的方法attached到PDK的library里面的,上图的TF文件就是PDK library下的tf文件。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另外这个tf文件是smic提供的。

网友:
有可能 PDK lib 不是用那個 tf 建的
你可以 用那個 tf 新建一個 lib 看看能不能對應 via

网友:
tf跟pdk用的不是同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