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中vco对LPF造成高频纹波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7-06-21):
pll锁定后,对控制电压放大后观察,出现低频的纹波抖动之外,还有与参考频率等同的参考杂散造成的毛刺,并且还有很厚的纹波带,也就是包含了高频抖动,该抖动是否为vco的二次谐波(频率确实是vco的两倍),或者还是其他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木有论文分析过,求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需要论文分析,这是时钟通过寄生电容反馈回来的

网友:
呵呵,回踢噪声,这翻译的

网友:
如果是回踢频率应该是一样吗?为什么是两倍频?

Limit Cycles in Bang-Bang Phase-Locked Loops@iscas.2006.1693524.pdf

Limit Cycles in Digital Bang-Bang PLLs.pdf

Limit Cycles in Bang-Bang Phase-Locked Loops@iscas.2006.1693524.pdf

网友:
楼主,你说的很对。VCO的频率比如是3GHZ,那么VT上面按理说也有个3GHZ,但是隔着一个电容,这两个3GHZ的相位会有差值,所以会互相调制,调制出来的二次谐波就是6GHZ(0HZ天生角色GG)。我暂时认为这个没有办法避免,只能够减小到可以接受的范围。感觉如果你的KVCO不大的话可能可以接受,或者看看增加LPF的电容。

感觉你的环路设计的很好。

本人拙见,诚恳接受各位的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我得好好看一看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其实我的环路滤波器的电容特别大,为了满足100khz的环路带宽,电容足足到了360pF,不知道到时候是否要做到片外?

网友E(2019-07-08):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9-08-28):
引用 网友E:
最后怎么解决的?

vctrl 2倍VCO频率的纹波是由varactor电容的非线性造成的,这无法避免,vctrl到输出是带通,即使该纹波很大(如大于100mV),对vco输出jitte影响不大。

网友(2020-04-23):
Vctrl是近乎DC的东西去控制varactor,仔细想想,这个高频成分会影响VCO吗? 这本身就是VCO的2次谐波馈通过去的,不会对VCO的噪声造成影响。忽略不计。

网友(2023-10-30):
电压幅度也有两个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