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类的拷贝问题

楼主(2017-06-21):
通过new方法完成的拷贝一定是浅拷贝,通过$cast
强制类型转换的方法也可以完成类的拷贝动作,可以实现深拷贝,但不一定是深拷贝,那怎么判断cast实现的是深拷贝还是浅拷贝?

网友:
待拷贝的类中引用了其他类,就无法拷贝,必须自己写copy函数进行拷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