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asulo Reorder Buffer

楼主(2017-06-21):
1) 为何 “need as many ports on ROB as (ISA ?) register file ?” ?

2)为何 FP Register Status 里 F0 和 F4 会是 busy 呢?
     在另一个例子里, F0, F6, F8 和 F10 都BUSY , 这又是为什么?

3) 还有,Tomasulo 如何减少 cache miss ?

网友:
回复 楼主:

   1),之所以ROB要采用和reg file一样多的端口,是因为体系结构reg file中的值好多不是最新值,有些最新值保存在ROB,它们只是还没有来得及被提交到体系结构reg file中,所以此时得考虑一种极端情况,所有的读写都发生在ROB中,这就导致端口数必须和reg file的一样多了。
2),此处的浮点寄存器繁忙与否,跟他们是否被当做dest reg 和它们对应的指令被提交 有关,况且两个例子代码执行的序列不同啊!

3),Tomasulo 并不能减少cache miss,它只能通过动态调度让那些与访存指令无关的指令继续执行,减缓cache miss带来的性能损失。

如有错误,请各位大佬指出。。。

楼主(2017-09-02):
@Romer

减缓cache miss带来的性能损失。 ?????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在load miss的时候去提前执行load 之后的并且和load不相干的指令,这样就算是提高了性能了,就不会因为load miss而轻易的停止执行指令,等load 及其相关的指令执行完就可以大批量的提交指令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