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 Switch

楼主(2017-06-22):
我有个CMOS Switch的问题想请教,当clk为high时,开关导通。当clk为low时开关不导通。我模拟出来的结果,在clk为high的确导通,但在clk为low时(红色),非导通也非不导通。如果是导通那应该与input讯号相同,如果不导通应该就为0,但在clk为low时却有个值约为1.8V,想请教是电路哪个部分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out加个1k的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答覆,加了一个负载电阻就可以了,那之後我这个Switch用在电路,如Fig3上还需要这个负载电阻吗?

网友:
根据你sw后面的load 自己调整sw size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际上后级电路就是sw的负载了。需要关注下sw管子的耐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