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的GBW

楼主(2017-06-22):
这是我照着人家论文做的一个两级全差分运放,但是现在增益有104dB,GBW有17M,想问,(1)如何在保证70dB的增益下,使GBW到达300M,我现在差分对管的宽长比是60/3,我增加这个比,感觉GBW增加的不是很大啊,有没有谁知道,望指点。(2)我现在仿真stb只是在正输入加电压,一负输入入和正输出之间加iprobe,这种仿真方法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file:///D:\用户目录\我的文档\Tencent Files\2577801196\Image\C2C\NS`S%{330[HX4@915E}VA}C.pngfile:///D:\用户目录\我的文档\Tencent Files\2577801196\Image\C2C\NS`S%{330[HX4@915E}VA}C.png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A:
GBW=gm/Cc
这个计算的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不能把论文晒出来看看。

网友:
一般的思路有两个,第一个是用power来买,增大整体电流。
第二个是用增益来买,减少第一级电流(降第一级增益),增大第二级电流(增益也许会降)换取大的GBP。

第一种思路的缺点就是功耗增加。
第二种思路的优点是能保证稳定性,缺点是抗噪能力下降、offset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我再试试

楼主:
回复 楼主:

   另外我还想问下,第二级放大电路最上边的那个管子两个漏级连在一起是干嘛的?我太懂第二级放大

网友C(2021-11-24):
引用 网友A:
GBW=gm/Cc
这个计算的还是比较准的

这个公式怎么得到

网友(2025-09-18):
引用 网友C:
这个公式怎么得到

拉扎维或者sansen的书里面有

网友:
论文可以晒一下吗?我也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