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ash烧写次数的问题

楼主(2017-06-22):
请问xilinx开发板中的flash的烧写次数为多少,最近做的工作要不断的重写flash,真怕给玩坏了

网友:
看FLASH型号,查手册,手册上应该写了擦写次数,保存期限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能否按照你的经验给我一个大概的数量级,貌似单片机里的可以烧写以往次左右,不知道fpga是不是也是这个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这个经验,爱莫能助了

楼主:
回复 4# 菜鸟要飞 刚才在另一个论坛里看到说十万级到百万级

网友:
他们说的十万百万级是指做到芯片里的flash可擦写次数,这种是对芯片使用寿命的保证,你说的fpga flash烧写次数跟这不是一个事。
       不过你就算再频繁,能有多大请求,放心用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放心的用

网友:
放心使用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