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仿真生成saif文件

楼主(2017-06-22):
现在想生成saif文件读入dc或者icc进行功耗评估,如果用dc生成的netlist直接进行simulation生成saif的话那么这个netlist里没有cts和high fanout的buffer并且只能进行notimingcheck的simulation,如果用icc的netlist来进行simulation生成saif的话,那icc的flow都已经做完了,怎么样再回过头来进行power的优化呢?大神指导下正规的flow是怎么使用saif文件的呢?

网友(2021-08-07):
我也不懂,我猜一下,saif本身就是做功耗分析的,所以saif在dc里面用作no timing check的power分析没什么问题,如果有sdf文件,并且有后端的rc数据,是可以做timing的check的,pt好像就可以。目前我没有见到说用icc的netlist去导出saif的,但我也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