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CC如何避opt时候出现assign

楼主(2017-06-22):
我在用ICC2015、2016版时候,opt后,一些buf被优化掉,有些buf的input和output都是接在hier-pin上的,这时候它原本input和output net 就会assign在一起,而不是rename成同一个net名。
于是产生出来的verilog里面很多 assign A = B。

但是ICC2013 用同样的脚本跑一遍就不会出现这种assign的问题,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是不是什么默认变量值变了?

网友:
You can add : set_fit_multiple_nets -all -buffer_constants in your script before place_op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