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入门

楼主(2017-06-22):
最近刚开始学skill想问一下我试try一些指令,要在哪里试,virtuoso里面是否有地方可以让我试try
另外试try指令,我要怎么看结果,比如
x = 0b1001
bitfield1(x 0)
我先看这条指令是什么结果要怎么操作

网友:
直接在virtuoso主窗口中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
创个空文件
然后在里面写
然后在ciw里面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