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求助,softchk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7-06-22):
lvs中报了一个psub_term_contact的错误,版图中有两组地,现已确认两组地已经用psub2分开了,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怎么修改?大神们谢谢了

楼主:
psub_contact 的错误已经清了,softchk只有这一个错误。没有悬空的sub,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看lvs的rule,显示psub_term 是一个layer。。。。这个股psub_term,如果是一层的话对应的是哪一层?真是被这个搞昏了

楼主:
是因为,有一段接地的nring和psub2接在一起了,nring里面加有dnw所以出现以上错误

网友:
请问一下softchk是检查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电位是否通过阱连起来,lvs中的一种,检查短接,我是新手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21-11-10):
有多个psub的地,但是他们中间没连在一起,可能哪个地方漏了打孔了

网友(2022-05-05):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