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电容走线的时候是不是要宽一点?

楼主(2017-06-22):
MOS电容走线的时候是不是要宽一点?多宽合适呢?

网友:
你这确定不是Dummy电容?或者是电源地之间的电容?

网友:
这个玩意儿没有什么特殊的宽度需求吧...画1u,1.5u,2u,都差不多

楼主:
这个玩意儿没有什么特殊的宽度需求吧...画1u,1.5u,2u,都差不多
引用 网友A:

    宽度跟耐压有什么关系么?

网友:
看你模块要求,走太宽也不好,容易受干扰!

网友:
这个得看你有多少的电容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这个图没什么问题了,之前那个只截了一个cap,看起来像dummy,或者电源地之间的,至于你的问题,能告诉我你需要走多大电流还有方块阻值什么的吗?你这样凭空问,我们没有任何判断依据

楼主:
看你模块要求,走太宽也不好,容易受干扰!
引用 网友C:

    看哪些要求呢?

楼主:
这个得看你有多少的电容啦
引用 网友D:

    1.7p

楼主:
    电容充电时候5nA~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考虑走哪层线?那层线的方块阻值是多少?知道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按通用的1mA/1u的算法,你大概按照最细的线估计就能满足,就看你的工艺的方块阻值是多少?不过你这么小的电流估计走最细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我建议你,在有空间的情况下最好稍微比DRC要求的最细的线宽稍微大一点,这样方便你后仿或者其他时候修改,也可以降低你的寄生

网友:
你仿真 这里走多大电流啊???? 线宽都是按电流来算的

网友:
5 nA。。。

那你线宽用工艺最小的都行啊  上面那位兄弟说的挺好的了

网友:
多走就可以,不然最后还是在device上加一些metal dummy,这些metal不用不就浪费了。

网友:
一般S/D端口线需要宽一点 GT短可以稍微细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一般金属都是看电流吧...还用考虑耐压的问题么?

网友:
如果是 bypass 電容,寬度大小應該沒什麼關係吧!除非有大電流經過就寬一點,再者要考慮是否會影響電路工作特性造成的干擾,不然只是充放電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