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对衬底噪声进行采样?

楼主(2017-06-23):
向大家求教:我们设计一款IC芯片,需要对衬底噪声进行采样并用ADC进行量化。不知道这个噪声采样电路如何设计,麻烦大家帮个忙,有什么资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我天,直接把衬底当做输入啊,背栅效应。主要是衬底噪声分布不均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感谢回复。您说的 衬底噪声分布不均匀,会给设计带来哪些不利的影响?

网友: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吧。一般来说高频数字模块和振荡器附近比较显著,敏感电路尽量远离,否则会悲剧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不是考虑如何布局,而是要在芯片内部设计一个电路,把这个噪声给采集出来送到adc进行数据转换。不知道您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那你ADC的带宽做多大?衬底噪声一堆稀乱的频率,咋整?关键是噪声不均匀,你要采哪一块的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adc带宽我不知道啥意思。我的adc采样频率很低,刚1MHz。我是想先用一个输入接地的放大器搭建一个积分器,把地电压转成adc能分辨的信号。不知道这种思路是否可行。另外,即使作出了这种电路,流片后采用什么方法对这种电路进行测试?

网友:
既然ADC的采样频率很低,那就要求ADC输入信号频率超低,积分器等效于抗混叠滤波器。不清楚这样做是否可行。衬底这个东西很难预测,太脏。写paper的话可以研究一下。测试的话你可以在衬底周围打上衬底接触,拿一个单独的pad对其供电,到时改变这个pad的信号来改变衬底,观测ADC的输出。

网友:
为何须要 noise 并用ADC进行量化 ??
是原来电路会受noise 影响 , 要把量到资料 扣去 noise 吗?

一般都会远离 noise ,
有听过使用 noise 当 clock source 做 random number 产生

楼主:
统一回复楼上几位的回复:看来我还是没把意思表达清楚啊。我们需要产生一个随机数字信号,因此想通过采样衬底噪声的办法来实现。就是说,我需要故意受噪声影响。

网友:
可以直接放大电阻的热噪声。
衬底噪声受到工作模式影响,不全为随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随机数产生用两个RNG采样更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您说的RNG是啥东西?您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打错了。RNG就是随机数生成器。
本意是:随机数产生用两个RING振荡器采样更方便

一个低速的RING产生的时钟采样高速RING产生的时钟。如果频率差在10倍以上,两个RING不相关,可以近似认为相位差是随机的。采样的数据也是随机的。

楼主:
    这个思路倒是挺新鲜,比采样噪声靠谱!您有相应的资料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2020-09-08):
最好能描述一下这样做的目的?
正常使用一般都不会让衬底走DC电流的;
那么你是想检测AC耦合到衬底的东西?
既然是AC耦合,那么看起来是偏高频的东西?
那么你关心的干扰的带宽是多少?ADC的采样率需要做多少?
打算直接怼高采样率硬采?还是只怼采样带宽做欠采样?

整个片子都是衬底,你关心哪个地方的衬底?
是某个确定的点,还是很多个点?

另外单点的绝对电压毫无意义,肯定需要一个参考点,那么你的参考点是什么?
全局地吗?全局地和衬底是什么关系?
如果一起抖得话,对你得量化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