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控制问题

楼主(2017-06-23):
为什么自动的控制原理里面的二阶系统的标准形式是一个反馈系统,为什么不能是一个没有反馈的二阶系统,比如电容电感构成的回路。那么该二阶系统就不会震荡了,那么自动控制原理里面分析的二阶系统的特性就不成立了。
我这种想法有什么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
这相当于是开环了,没办法准确的控制增益,而且放大倍数太大,会引起后级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