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pectre瞬态仿真问题

楼主(2017-06-23):
如图,

原理图

原理图

如何仿真出漏源电阻RDS随着时间变化的波形图。换而言之,如何设置spectre可以得到:RDS=f(t)的图像。

网友:
用caculator,在output的setup,设置RDS的expression为VT("/vds")/IT("/id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您的方法是测量动态电阻,也就是交流电阻,不是直流电阻。我想测量的是直流电阻

网友:
我是这么想的,rds是由静态电流和电压决定的,既然加的是ac源,那么意思不言而喻,静态工作点已经定了,rds不随小信号的变化而变化。
换句话说,ac源分析小信号,是求得偏导量,把非线性系统线性化分析,如果是在saturation或者linear区间,rds就认为是固定值。

如果你是想看不同静态工作点下的rds值,用parametric analysis对管子进行op分析

网友:
Vin改成dc源
然后扫vin看ro

楼主(2018-08-09):
回复 网友B:

   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