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vm中factory重载机制的问题

楼主(2017-06-23):
有一个 monitor类 和 driver类我在test_case.sv中:把monitor重载成new_monitor  增加一个blocking_port  a_port;
                         把driver重载成new_driver        增加一个analysis_port  b_port;

                         在testcase class中的build_phase中通过 set_type_overwrite_by_type重载driver和monitor。
                         在env中通过created实例化为driver_h   monitor_h

此时我是实例化的driver_h和monitor_h应该是new_monitor 和new_driver类型,应该是具备a_port和b_port的
但是我在test_case的connect phase进行connect时提示找不到这俩port!!!

我通过print_topolpgy函数打印整个拓扑图时,发现driver_h和monitor_h中有这俩port!!!为什么有我在connect的时候会告诉我没有!!!!

楼主:
补充一句:错误是在编译时爆出的!

网友:
没明白,你都编译错误了,居然还能打印拓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印拓扑是把connect屏蔽掉打印的

网友:
以monitor为例,在create的时候是new了一个new_monitor的对象,但是你的handle仍然是monitor的,也就是说一个父类的handle指向了子类,oop里的是根据type进行区分,因此会出现此类编译错误,这也是为什么oop大多采用access function进行重载
解决方法:
使用access function进行connect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后来想了一下,重载是不是只能把原有的东西重写,如果新增属性是不是就属于派生了呀!
我对你说的access function 方式重载不太清楚,不知道有没有相关资料贴一下呢。

网友:
举个例子,为什么你可以在print_topology里面看到新增的port,是因为最终调用的是每个对象的print() function,而当你override之后,虽然你的monitor的type是原来的type即(monitor),但是handle指向子类new_monitor的内存空间,因此你调用print就是new monitor的print,同理,要想实现你说的功能,可以在父类里面定义一个空函数:
function connect_with_driver(analysis_port  b_port);
return;
endfunction
然后在new monitor中重载这个函数:
function connect_with_driver(analysis_port  b_port);
this.a_port.connect(b_port);
endfunction

在test case的connect phase里面这样定义:
mon.connect_with_driver(driver.b_port);

这样你override时就不会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只要重载的类中不要出现新的变量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override是run time起效果的,你在compile就要用到新的port肯定会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