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如何处理reset

楼主(2017-06-23):
UVM driver的大多数例子都是讲如何和sequencer互动的,都是同步信号。如果有异步reset的话,UVM应该如何处理?比如,driver处理到一半,来一个reset,如何?

网友:
可以下一个reset_sequence在reset_phase执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Phase jumping
http://www.sunburst-design.com/papers/HunterSNUGSV_UVM_Resets_paper.pdf

网友:
单纯的reset,uvm本身不会做任何处理,需要用户自己去做相关的操作,从dut角度分析,来了reset就把整个dut的状态全部reset了,那从testbench角度就是要重新对dut进行初始化以及别的配置,可以认为需要把整个case rerun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