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版图显示为纯色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7-06-23):
如图,在ADS中,器件layer的颜色不对,是不是会出现这种问题,之前是重启就好了现在重启没什么用,请问应该怎么解决?谢谢各位!

layer颜色不对

layer颜色不对

网友(2017-07-31):
dispiay.drf文件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ADS~

网友:
之前也遇到同样问题,designkits加载的问题,重新加载designk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