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 corner lot的产生,以及与量产时variation的区别

楼主(2017-06-23):
一直很好奇一个问题:
例如试生产时,一般会回来所谓TT corner的芯片;然后也可以指定fab生产出corner chip。
那么为什么大批量生产时,芯片的variation就变的不可控了,各种corner都有可能?
难道试生产时的“TT” “SS” “FF”芯片多了一些monitor process,动态调整了工艺以得到所需的corner,量产时这一process被取消了?

网友:
corner用来定process 的window,一般要求+/-3sigma,当然也有的产品window就很窄。
MP时condition定在TT,这是target,但是process会跑偏,跑到1FF或者1SS等等都有可能。process跑偏很常见,fab尽可能的控制在target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可以理解.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试量产(或者说第一批)的芯片能保证在TT附近?因为fab有特殊的控制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概率问题,一般第一次跑到TT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当然也有偏的,量大了什么都来了,概率不是骗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冒昧问一下,这个是猜测呢?还是你知道的实际情况?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人能解惑

网友(2017-12-07):
TT是什么的缩写?

网友(2019-01-14):
tt是typical的缩写

网友C(2019-05-13):
因为试生产的时候wafer控制更好,这个时候可能生产的机台都是固定在某几台上,时间段很小,这个时间段生产原材料,机台状况等等variaiton都比较小,当量大的时候,整个process几百道工艺可能某几道工艺的变化就可能引起3sigma的variation了,这些东西在量小的时候是看不到的,大致可以认为试生产的时候是跑在高斯分布的峰值区域的,但是量大的时候就可能跑到比较偏的地方了。所以跑corner lot来找到中心点,以得到最大的process空间,fyi

网友D:
为了产品验证早点过,早点有订单来FAB, 你的第一笔qual lot看的紧一些,过golden tool,pirun key layer,而且fab会偷偷下backup wafer,你的TT wafer,可能会有1sigma 的FS/SF/FF/SS来包围,出货的时候选TT给你,而不在TT上的wafer,FAB 就自己吃,或者当小corner wafer验CP window.
量产后你的量大,fab不会每批lot给你pirun,所以inline variation比pilot要大,会导致WAT 不稳定。

网友(2021-07-06):
是有特殊控制,有backup lot,确保跑在target上

网友E(2022-08-31):
引用 网友C:
因为试生产的时候wafer控制更好,这个时候可能生产的机台都是固定在某几台上,时间段很小,这个时间段生产 ...

也就是说这个是为了校准工艺而做的事情,对吗?请教一下这个wafer的成本会摊到客户头上吗,另外这个wafer的die会继续封装吗,谢谢!

网友:
學習了..好文章..感謝大家分享

网友:
第一批也并不需要什么特殊控制,本来FF,SS 已经是3singma了,能跑出3singma以外的lot毕竟是少数,0.27%,一个lot能跑出去的概率太小了,但是mass production的时候,那么多lot, 虽然概率很小,但是就还是会有能跑出去的。另外mass production的时候,也会有写excursion的case 产生,这种是不能避免的。

网友(2023-01-18):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说这个是为了校准工艺而做的事情,对吗?请教一下这个wafer的成本会摊到客户头上吗,另外这个wafer ...

是的 U这边是把corner wafer 包含在客户PO里的 FAB建议corner wafer是要测CP 但是会劝阻你不要封装出货 因为可能会有良率问题

网友:
corner wafer是你用来看良率的。corner一定要测,尤其是如果有很多外购IP以及新的design,都有可能发现corner芯片良率比理论值低。

网友(2023-08-25):
请教一下,这种芯片工艺类的有什么资料或者书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了产品验证早点过,早点有订单来FAB, 你的第一笔qual lot看的紧一些,过golden tool,pirun key layer, ...

专业

网友:
引用:Corner的意义
工程片流片的时候,FAB会 pirun 关键层次调整的 inline variation, 有的还会下备用 wafer 以保证出货的 wafer 器件符合预期,即在 TT corner 附近。
如果单纯是为了做一些样品出来,只进行工程片流片,那可以不验证 Corner。但如果为了后续量产准备,是必须考虑 Corner 的。
由于工艺在制造过程中会有偏差,而 Corner 是对产线正常波动的预估,FAB也会对量产芯片的 Corner 验证有所要求。
所以在设计阶段就要满足 Corner,在各种 Corner 和极限温度条件下对电路进行仿真,使其在各种 Corner 上都能正常工作,才能使最终生产出的芯片良率高。

网友F(2023-11-21):
我们公司跑出来的corner SS , CP和封装出来样品的FT测试良率都很低,是不是需要FAB调整工艺,要不然量产偏向SS,那不是有很多低良wafer?理解的对吗?

网友:
感谢各位大牛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跑出来的corner SS , CP和封装出来样品的FT测试良率都很低,是不是需要FAB调整工艺,要不然量产偏 ...

这个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首先corner SS的WAT有没有做在你们的target 区域,如果根本就没在你们预期的范围内,那这个corner就算失败,按理要FAB重做的。

网友:
量小试生产时,可以给你安排固定的几个golden tool,同时由于量小,variationu也小,大概率看不出太大问题。后面量产后,由于产能展开,一两个机台cover不了,于是backup tool,以及一些不太好的tool都上了。就算相同厂家的机台也会有机台的mismatch,工艺上千道,这种不match一累积,出问题概率会变大。所以在review PCM时候,很多时候会出现后续量产的器件跑不到NTO的性能,这种情况如果非要让FAB做回NTO,在机台不变情况下,只能微调工艺。

网友G(2024-04-1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你听过redo-corner吗?即使FAB当小baby一样特殊照顾的corner lot,也可能跑不到target区域,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让FAB重新做。我们在T家和U家都重新做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你听过redo-corner吗?即使FAB当小baby一样特殊照顾的corner lot,也可能跑不到target ...

请教下具体的该如何分析WAT数据,以确保当前corner wafer确实为target wafer,以FF corner为例,是否需要拿到所有的WAT测试数据,计算CPK,CPK>1.33才确定为OK的?另外计算CPK时Spec High/Low limit是如何确定的呢,通常是FAB有一个general spec吗?最后,若FF corner的yield确实过低,需要调整工艺窗口,是简单的把target往SS方向调吗?具体的还需要做哪些工作呢?谢谢!

网友(2024-05-23):
引用 网友H:
请教下具体的该如何分析WAT数据,以确保当前corner wafer确实为target wafer,以FF corner为例,是否需要 ...

做corner lot之前,会跟FAB确定详细的split table,FAB会在这个table里提供具体对哪些参数做split,split的spec high,spec low和target。fast和slow我们一般定义为±3σ。
若FF corner的yield确定过低,需要先跟Design确认是否是design issue(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我们一般在拿到FAB给的split table之后也是需要先跟Design讨论没问题才会给FAB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