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提电源线

楼主(2017-06-23):
想看一下已经画完的版图的电源线分布情况,在原layout界面层次太多看不太清楚,想说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电源线单独抽出来,具体要怎么操作呢。是导出gds时调用特定的map文件吗?

网友:
關閉所有 layer , highlight 那個 net 試試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之后有save all mark nets,你存一个view就能看到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楼主(2017-09-06):
回复 网友A:

    Save的操作是在哪里呢,没找到呢

网友(2017-10-13):
回复 楼主:

   connectivity/nets

网友:
save all mark nets这个功能有bug的,而且如果版图很大的话,点亮也十分的慢哦。还是写calibre rule实在,就是要花点时间写rule了。不过我是用脚本自动写rule,自动运行,这样一劳永逸。

网友:
回复 网友B:

        脚本怎么写?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