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电容连线的时候是不是要宽一点?

楼主(2017-06-23):
MOS电容四端连线的时候是不是要宽一点?走线多宽合适?

网友:
因为你要的是电容而不是电阻串联电容,所以要宽, 宽到电阻相对于你的电容的阻抗可以忽略。

网友:
有金属资源就多盖吧,我一般2-5u的线打成网格。

网友:
一组MOS做为电容的话,栅上加两排孔然后M2连起来,电容MOS周围加一圈衬底接触,源漏极可以和旁边衬底用M1连起来一片(如果超过M1最大宽度,中间截一块空隙),然后再用M2接起来,这样就满足了

楼主:
一组MOS做为电容的话,栅上加两排孔然后M2连起来,电容MOS周围加一圈衬底接触,源漏极可以和旁边衬底用M1连 ...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满足什么?有图么,发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尽量宽的意思!!!

MOS电容批量链接示意

MOS电容批量链接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