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lways on cell如何连接到always on的电源上

楼主(2017-06-23):
请教各位大佬,做power down的设计,已经做好了always on的电源power strape,插入了power switch。(1)那些iso和power switch的控制信号是always on 电压域的,这些always on cell是在 placement阶段自动摆放吗?
(2)工具会放在哪些位置呢?这些cell是不是在route时用preroute_stand_cell连接到always on的power starp上吗?

多谢指导

网友(2020-07-21):
可以man 下sroute的选项,always_on_cell应该是可以用这条命令去绕线的

网友:
工具在place_opt_design时会插入一些,其它的我觉得应该是做完redhawk分析上电后,在PR阶段自己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