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中,两个inout管脚互连?

楼主(2017-06-23):
工程中,iic master的scl和sda接入fpga中,可以读写fpga中的iic slave。现在想将scl和sda从其他管脚引出,去接其他slave,fpga中应该怎么写哦?  求助

scl -> input   scl1 -> output,这个可以;
但sda 应该如何连,求助?

网友:
inout管脚都是双向的,就是用控制三态门的方法来做,比如说a(单比特)就是一个inout,你可以设置一个输出使能信号out_en来控制a的方向,assign a=out_en?din:1'bz;这就是当out_en为1的时候把寄存器din的数据赋给a输出到外部,当out_en为0,三态门为高阻态,此时a为输入端,外部的信号可以通过a输进来。我不太清楚I2C,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fpga里自己加的iic slave,我知道什么时候输入输出,所以可以。但现在问题是我需要接出去的inout脚,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输入输出。。。求指导

楼主:
由于知道外接iic slave的地址,所以我在FPGA中加了个module,用于使能引出的inout管脚,问题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就看你自己想实现什么功能了吧?

网友:
http://www2.soopat.com/Patent/201510344618
这篇专利是说这个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http://www2.soopat.com/Patent/201510344618
这篇专利是介绍这个的,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