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hostid的服务器的vcs破解问题

楼主(2017-06-23):
实验室里的服务器有两个网卡,在端口用lmhostid出来的结果是““64006a7aab62 64006a7aab88””,端口里的说明是用其中一个就可以,但是我在破解vcs2014.03的时候,两个hostid都试了,但是还是没有用,在运行vcs的时候都报错“Invalid host in license file”和“None of the nodelocked licenses in the license file match this host”,就像图示这样:。这是我环境变量的写法:。求懂得的大佬指点一下迷津,谢谢~

楼主:
这个是环境变量

楼主:
环境变量是这个: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localhost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opt/eda_tools/synopsys/synopsys.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opt/eda_tools/synopsys/synopsys.dat

export PATH="/opt/eda_tools/synopsys/vcs201403/bin:"$PATH

export PATH="/opt/eda_tools/synopsys/vcs201403/gui/dve/bin:"$PATH

export VCS_ARCH_OVERRIDE=linux

export VCS_HOME="/opt/eda_tools/synopsys/vcs201403"

export DVE_HOME="/opt/eda_tools/synopsys/vcs201403/gui/dve"

export SYNOPSYS="/opt/eda_tools/synopsys"

alias dve64="dve -full64"
alias vcs64="vcs -full64"

楼主:
这是报错信息:
Invalid host in license file.
Not Authorized to run from this host.
None of the nodelocked licenses in the license file match this host.
Rerun from the correct host.

Failed to obtain license...
Note: Use +vcs+lic+wait ( or -licwait <minute> or -licqueue  in Unified Use Model ) to queue for license

楼主:
求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
我可以告诉你方法。

网友:
用mac address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教教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诶?hostid好像就是mac address吧?服务器有俩网卡,所以出来俩hostid,我两个都试过了但是不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诶?意思是hostname不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hostname看过了但是没问题的,试了好久没进展。。

网友D(2020-04-2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hostname看过了但是没问题的,试了好久没进展。。

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求教怎么解决的呀

楼主(2020-07-09):
引用 网友D:
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求教怎么解决的呀

我当时是把其中一个网卡禁用了,然后就只有一个hosti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