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lp on warning, please help

楼主(2017-06-24):
I got a lot of warnings when I run "report_constraints"although they are just warning, should I ignore any of those:
Warning: No controlling value could be found for the clock gating cell 'I_ORCA_TOP/I_RISC_CORE/C12' for the clock pin 'DATA1_0'. (TIM-128)

Warning: Gated clock latch is not created for cell 'I_CLOCK_GEN/C44'on pin 'DATA1_0' in design 'ORCA'. (TIM-141)

网友:
TIM-141:Wave 我们环境中会调用 set_clock_gating_check -setup 0.26 -hold 0 [all_clocks] 对所有的时钟设置了set_clock_gating_check,这样时钟传播路径上的一些组合逻辑cell(mux,与门等)触发工具推断为gating cell后,如果检测到这个pin是直接连到一个时钟,或者不是input pin,就会出现次告警;通常会出现在时钟mux上;

网友:
TIM-128:Wave 。往往会和TIM-141成对出现;TIM-141针对的是gating cell的enable pin;TIM-128针对的是gating-cell的时钟pin,表示没有指出gating cell 是低通还是高通;对于时钟MUX,工具是推断不出是低通还是高通的,所以工具不会自行检查gating结果;对于AND或者NADN等简单逻辑,工具会推断是低通还是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