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直流工作点报告里的这些参数都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7-06-24):
请问各位前辈,这直流工作点报告里的的参数都是什么意思啊。
gm,ro,Id分别对应哪些参数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gm 以及 id 分別對應的名稱完全相同,你可以仔細找找。ro 則是 1/gds,找到 gds 的數值,就可以反推 ro 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