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 TCAD

楼主(2017-06-25):
最近跑仿真的时候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们,如图所示: 屏幕截图(19).png 屏幕截图(18).png

如果有看得懂的大神,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请问你这个是win10下面的安装吗? 为什么我的TCAD里面少了很多选项  并且没有你这么多的彩色图标 请问是设置的问题还是我安装的问题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Region 是直接抄 example??  還是用 devedit 畫的?
你的 snapshot 看來是停在開始 region 一line 303, 找不到 parameter 0.1, -0.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最新版的Silvaco TCAD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要调用devedit画来着,可是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我用14版的Silvaco TCAD没有问题,这个是16版本的。 屏幕截图(20).png

网友:
回复 楼主:
兩各不同的版本的 devedit 分別作結構  看看是哪邊有差別吧
我看你的語法幾乎都是 default. 應該可以簡單的比較出來差異再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