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FIFO和同步FIFO

楼主(2017-06-25):
同步FIFO复位时的空满状态是既空又满,为什么异步FIFO设计时要空未满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理解是,同步fifo,不需要检测满,只需要检测空就可以了。

网友:
Fifo design  is in book digital integrated circuits by ronald mehler.
spelling just google it.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啊,我记得至芯科技的李凡老师讲过,但是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异步FIFO复位时也可以设置成既空又满是吧

网友:
XILINX的IP生成的同步FIFO默认复位时EMPTY为1,FULL为1。所以出现了复位为即空又满的情况。你只需要在生成IP的选项中把FULL复位值改为0。就没有这种情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是不是设置FIFO复位时可以这样操作,这样操作的意义是写指针和读指针相同

网友:
当然可以了,只是这样感觉逻辑怪怪的。我反正每次都把reset时full设置为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