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FO设计的那点事

楼主(2017-06-25):
FIFO复位时,空满信号复位时怎么是既空又满的状态,意义在哪,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因为读指针和写指针最初是一样的

网友:
你确定??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不可能吧? 是不是寫錯了? 有更詳細的資訊嗎

网友:
这种现象不应该出现的,复位后应该是空状态。控制器是自己写的还是调用的IP?

楼主:
回复 3# 谁枫而飘 确定呀,可以参照一些IP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别管是调用IP核,还是自己写。都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最初的读写指针相同,即表征空又表征满

网友:
是上电复位吗?这个你可以定义啊

网友:
FIFO空满判断一种方法是内部计数,计数值是0就是空;另一种方法是计数指针比缓存深度多一个bit,当读写指针低位相同时,判断最高位是否相同,最高位相同是空,不相同是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可以定义,但是定义要有意义才行的

楼主:
回复 9# vongy 不是空满的判断,是FIFO复位时的状态为什么是既空又满的,是不是读写指针相同的原因

网友:
显然是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