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仿真 verilogA 電路錯誤

楼主(2017-06-25):
大家好:
我在電路設計中使用到 verilogA 描述的電路 block,用 spectre 進行模擬時出現 error 訊息。 訊息指出無法開啟 verilogA 檔案,原因可能是無法找到該路徑檔案,但是我順著訊息的路徑確定該檔案是存在的,且 verilogA 語法是正確的,如附圖紅框處。 請問是否需要設定其它項目才能解決此問題?

感謝大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面路径也是正确的吗?能打开应该没什么问题,实在不行换个路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