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veriloga @cross语句

楼主(2017-06-25):
在veriloga中,  用@cross来判断当电压超过某个值以后做某件事情,这个是指在瞬态分析的时候有效的吗?直流和交流是不运行@cross吗?

网友(2018-10-12):
最近也在用到veriloga,顶一下,希望用过的前辈解答

网友:
这个怎么用

网友(2019-03-25):
VerilogA中如何写串行语句,analog begin 下面接的是并行语句

网友:
cross语句之前是否可以使用if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