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Kintex7 Quad SPI IP在模拟访问呢 SPI x4 Flash 的时候无法启动Quad访问

楼主(2017-06-25):
现象:采用Xilinx Vivado 2015.2插入Quad SPI IP,并使能Quad模式,接micron SPI x4 Flash,生成example design,并用Example Design的工程跑function simulation,最后查看波形,发现仍然使用的是SPI 的MOSI,而其他几bit的数据并未当成x4模式来使用。同时,SPIx4 Flash也没有接收到切换为x4访问的命令。

查看了IP的代码,SPI_MODE确实是设置为2,也就是Quad模式。

我现在是想用这个IP来控制对x4的SPI Flash进行访问和编程,这种模拟的结果是否告诉我是不可行的?

请问各位大虾,我这种使用方法是否正确,或者是还有哪里有问题?

感谢。

网友:
怎么可能一上来就4X读啊,你自己看看flash 4x访问模式的timing吧,肯定要配置一些寄存器,发一些命令后才能4x读flash 的。这些命令一般是单线MOSI发出,MISO接收flash返回的状态,只有状态ok了才能4x读的。

网友:
这个ip可以正常工作.已经修改并流片了.

网友:
FPGA配置时遇到过的这种问题,配置文件往FLASH写数据时只能用SPIX1模式,读数据时是SPIX4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谢谢。我知道不是上来就x4,我是奇怪这个IP的example design。想问问这个IP是否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修改是什么意思?大侠是在什么版本上做的?能用来烧写FPGA的默认启动Flash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