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进行LVS验证时电容报错

楼主(2017-06-25):
小弟用的是上华BCD.25工艺库,在进行LVS时,使用的pip电容有错,提示错误为“No matching SUBCKT for cpip5V_ono at line 58 in file “/home/PDK/DRC/bg_0316.src.net””,请问各位大神是不是电路生成的网表有问题,如何进行修改啊???

网友:
是不是要 include source.cdl 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不是在run lvs时要include一个header文件?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沒有 cpip5V_ono 的 網表在裡面
找一下 include 的 subckt
自己加也行 , 通常是
.SUBCKT cpip5V_ono  pin1 pin2 pin3
.ENDS
有幾pin 就寫幾pin

网友B:
是不是你生成的网表里面电容名字和lvs里面的不一样哦
所以你要自己写提取文件,或者手动改网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解决了,就是上面那篇帖子

网友(2020-04-18):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生成的网表里面电容名字和lvs里面的不一样哦
所以你要自己写提取文件,或者手动改网表了 ...

你好  我想问一下  生成的网表是指xx.sp吗  还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