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6678的ibl移植包(CCS工程)源码

楼主(2017-06-25):
前些日子,经过摸索后,ibl移植到ccs下,直接生成out文件,并使用工具将out文件转成支持格式的bin文件。应用的速度不差,较原来使用i2c快了10几秒。
因本人工作的变动,后续继续做DSP基础工作的可能性降低,因此开放ibl转出CCS工程的源代码(我称他们叫ubl,惭愧)。
当然,大家可以多提意见,一并改进。

楼主:
本源码系Ti的mcSDk中的部分代码基础之上的修改完善,确保ibl可直接在CCS5.5下编译修改,以保证应用者的方便与自由

楼主(2018-01-15):
有用就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8-11-14):
非常感谢楼主,我想问一下,这个ubl最终实现的功能与ibl相同吗?我简单看了一下里面的代码,发现之前iblinit中的main函数没有了,其代码完全移入iblmain中,具体细节还没有看,我想问一下,这个ubl的功能与原ibl功能是否相同,以及从.out转换为.bin的工具是util路径下的那些吗?是否还是将这个ubl烧写到i2c e2prom 0x51地址上?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主,我想问一下,这个ubl最终实现的功能与ibl相同吗?我简单看了一下里面的代码,发现之前iblinit中的main函数没有了,其代码完全移入iblmain中,具体细节还没有看,我想问一下,这个ubl的功能与原ibl功能是否相同,以及从.out转换为.bin的工具是util路径下的那些吗?是否还是将这个ubl烧写到i2c e2prom 0x51地址上?非常感谢
如果可以的话,能否留个联系方式,我最近在开发6678启动部分时有些问题,想跟您探讨一下,我的邮箱:zy979228369@hotmail.com

网友:
编译出的ubl过大烧写不进开发板怎么办啊

网友:
您好,最近在学习您提供的工程中遇到了问题,我想知道ibl tftp启动模式时,ibl将文件下载到了哪个位置?我看源码中好像是下载到ddr中的,图片稍后发出来。
但您的ubl下载到了msmc中,而且串口信息显示ddr初始化失败,且从显示从网口启动这条信息后很长时间后才开始下载,因此我判断是由于ddr初始化失败导致,无法下载到ddr中而后下载到msmc中的,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期待您的回复

楼主:
你的使用环境是什么?Ti的开发板?还是其他什么开发板?

楼主:
IBL系Ti为了修正RBL的不足,而提供的补丁代码。开发板的手段是,先从I2C E2PROM启动ibl,在进入其他的模式。但大家一般都使用SPI flash作为第一启动ROM,所以本人做了修改部分

楼主:
文件下载到什么地方与用户代码相关,譬如你的用户程序如果放在0xc000000处,ubl加载后程序就会加载到对应位置,如果是DDR,则ubl会先初始化DDR(这个需要按照硬件调整设置参数),在把用户程序加载到DDR中去(具体加载到什么地方,在程序中体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我使用的是ti的开发板,我们要做一个从网络远程加载镜像,并烧写进flash的bootloader,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们要做一个从网络远程加载程序,用于更新板子内部的程序,我看到ibl有可以从TFTP服务器下载镜像,我就想,每次启动后,ibl连接tftp服务器,如果连接成功,就进行下载,并烧写进flash,以便之后直接从flash启动;如果连接失败则直接从flash启动。我也是最近才接触dsp,每次遇到问题都不知道如何去解决,ti官方的文档特别多,遇到问题都不知道该看哪些,而实验室的师兄们之前也没有做过bootloader方面的工作,无意中看到您的帖子,想向您请教一下,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回复。

网友(点评):
可以每次都从tftp下载启动吗

网友A:
我已经实现了我们的bootloader的需求,非常感谢您的源码,对我理解ibl有很大帮助

网友(2018-12-19):
麻烦楼主同意一下我的好友请求

网友:
楼主能同意一下QQ好友请求吗?我还有一些问题想向您请教,谢谢。

网友(2019-07-10):
很有用,正在研究,排上用处了

网友(2020-04-18):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实现了我们的bootloader的需求,非常感谢您的源码,对我理解ibl有很大帮助 ...

您好,我最近也在移植IBL,遇到一些问题,能加个好友请教一下吗?
我的QQ562838473,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

你好,这个工程我编译只能生成out文件,如何做到同时生成bin文件?

网友(2020-12-22):
楼主,您好,我移植之后,wireshark能够抓到bootg请求包,建立tftp服务后,没有反应?能加qq吗?822352949

网友(2021-06-14):
楼主你好,请教一下,生成的ubl.OUT文件在CCS仿真环境 下成功BOOT自己写的app.out
之后ubl.out要经过怎么处理写到什么存储器件上去了?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2024-05-27):
这个程序怎么运行了,有哪位大神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大神,可以问题你tftp启动的问题吗?

我的qq    403070929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源码系Ti的mcSDk中的部分代码基础之上的修改完善,确保ibl可直接在CCS5.5下编译修改,以保证应用者的方便 ...

这个可以实现tftp远程启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