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信号的verilog求反

楼主(2017-06-26):
如题所示,已知一个n比特的信号x[n],如何用verilog实现1/x[n]?

网友:
求反和求倒数是一样吗?回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吧,英文当中说的是求invers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不可以详细点,小弟对数字信号处理不怎么懂,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我以为算补码呢

网友:
我提示一下,最后的结果是浮点数,2的(-n)次方*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啊,可不可以说得详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商”指的是?

网友:
首先要定点化,比如把1定点化成32767,16位补码最大的数,然后调用厂家的除法器IP

网友:
调用xilinx的ip核,里面有一个除法器核divider generator,被除数固定为1,除数是信号x【n】,细节的话看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