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ATLAB的fdatool设计的滤波器生成的HDL代码可综合吗?

楼主(2017-06-26):
求助,用MATLAB的fdatool设计的滤波器生成的HDL代码可综合吗?

网友:
用simulink 搭一个,可以综合。 fpga 验证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用siulink搭,然后导出HDL代码,这个代码就可以综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用fda设计一个数字滤波器,基于此生成simulink模型,再由此模型导出比如说verilog代码也是可以综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有时间我再试试,成功后如实奉上100大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这么做的,fpga,流片都验证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看了导出的代码,好像是可以综合的,就是不知道里面的乘法器(*)会不会占用很多资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看你自己怎么做乘法器了。如果系数定死,是可以用加法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顺便好像乘法器是不可以综合的,不是吗?你确定“*”在DC里面可以综合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综合一把看看,现在工具很强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行,我就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可以综合,谢谢了。

网友:
great, thanks for sharing